技嘉pcie/16无12v

楼主(2024-08-15):
显卡风扇不转不认卡,显卡换了好几张了。查了图纸,这个排阻是不装的,那么电从哪里过来?

网友A:
这不是和X1这些并联的吗这里没装会不会X1装了,或者应该是直连了,然后焊盘被上了绝缘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不是和X1这些并联的吗这里没装会不会X1装了,或者应该是直连了,然后焊盘被上了绝缘漆

是的,只故着修主板了,没想到他显卡12v也短路了,主板修好了,插上显卡开机直接冒烟了,核心显存一套带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