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Inspiron5485插电

楼主(2024-08-15):
戴尔 Inspiron 5485 插电源卡,干啥都卡,开此电脑都卡,新装系统也一样,但是用电池就不卡了,很奇怪,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?

网友A:
戴尔用非原装充电器就这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戴尔用非原装充电器就这样

我用的是原装的呀,之前还好好的,现在不光卡,电池也充不进电了

网友C:
适配器检测出现问题,CPU锁频了, 还是考虑换个充电器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是原装的呀,之前还好好的,现在不光卡,电池也充不进电了

要么充电器出问题了,要么适配器检测电路出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适配器检测出现问题,CPU锁频了, 还是考虑换个充电器试试

嗯嗯,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么充电器出问题了,要么适配器检测电路出问题了

OKOK,我再找找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