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MACBOOKPRO a1502 开机花屏

楼主(2024-08-16):
MACBOOKPRO a1502  开机花屏  凉机开机花屏严重持续大概2分钟左右到桌面逐渐基本画面正常   热机开机没事  接外置显示器正常 这种屏幕还有救吗 故障点在哪里 请教各位大师?????

网友:
是不是排线坏了

网友A:
屏排线加焊一下就好了,  注意不是主板端的屏线,是屏上的排线

网友:
感谢指点哈  我试一下

网友:
应该就是屏有问题,直接换

网友:
基本是屏幕坏了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排线加焊一下就好了,  注意不是主板端的屏线,是屏上的排线

屏线接口虚焊吗

网友:
有高手指点真好!我在论坛发贴,没人回复

网友:
和我的一样
屏幕亮了只要不关机用一天都没问题
,关机再开,屏幕就不亮了

网友:
典型的屏幕本体坏了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

网友(2024-10-03):
A1502  图纸与点位

Apple MacBookPro A1502 820-3536-A.pdf

Apple MacBookPro A1502 820-3536-A 点位.brd

820-4924-A.br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