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下边明亮,什么情况?是不是背光灯坏了需要更换背光灯条吗?。

楼主(2024-08-16):
这台杂牌显示器开机下边小部分明亮,上面大部分都是暗屏状态?是不是换背光灯就可以了?知道的告诉我一下!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应该是一条led灯条的。

网友:
灯管好的, 这种情况,换导光板

网友:
导光更麻烦可能

网友:
导光板估计都不透光了,

网友:
我觉得是灯条的问题

网友:
导光板老化了

网友:
是要全部换上一整套的吗?网上有对应的尺寸吗?

网友:
奇怪的是这个显示器比较新的,就杂牌

网友:
要换导光膜了。

网友:
哪里有导光板卖,淘宝的尺寸大小合适吗

网友:
灯条问题,单灯条的显示器容易有这样的问题。导光板可能性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