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游戏本显卡跑分低求助

楼主(2024-08-16):
最近修到几台游戏本,显卡都是3060.3070这些,驱动都正常。但是鲁大师跑分却很低,3060只跑了7万分,并且所有供电都是正常的,核心换了 ,显存也换了,BIOS也刷了,但依旧如此,检测芯片是NPC45495,测了12 45  3 6  11 14这些脚位都是19V,芯片也换过,还是一样。请教一下还有什么会导致跑分低的

网友:
显卡功率正常不

网友A:
看gpuz参数是否正常 跑测试时功耗 核心频率有没有上去

网友:
不正常,只有十几W,并且频率锁在了210MHz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gpuz参数是否正常 跑测试时功耗 核心频率有没有上去

跑测试的是GPU-Z的图,这个PWR_SRC是不是不对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跑测试的是GPU-Z的图,这个PWR_SRC是不是不对?

核心频率太低了锁频了 用原装电源 电池都插上如果还这样的话 感觉是功耗芯片方面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跑测试的是GPU-Z的图,这个PWR_SRC是不是不对?

看那个pwr_src的电压只有13v 8pin的有19.5v像是45495某一路电压检测有问题 好好测一下1-16这些引脚19v后面的小数点后2位的偏差必须1到2个数  有些到检流电阻断线也能测到19v

网友C:
有的机子要装电池显卡跑分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的机子要装电池显卡跑分才正常

这个问题肯定是早都排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核心频率太低了锁频了 用原装电源 电池都插上如果还这样的话 感觉是功耗芯片方面问题

这个就是普通的通用口,正常用10A的电流表是会保护掉电的,现在根本就跑不满,只能跑到4A多,这肯定是不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那个pwr_src的电压只有13v 8pin的有19.5v像是45495某一路电压检测有问题 好好测一下1-16这些引脚19v后 ...

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这个pwr_src 电压到底多少V是正常的,又是靠那个芯片检测的。45495的检测引脚已经一个个测过了,没发现异常。还有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二修的,上家只是干了U,我也只是换了一个U,跑测试发现显卡分数低。有点怀疑CPU会不会导致显卡跑分低,手上现在有两台都这样,也都是AMD的U

网友:
核心频率有点低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一下检测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