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冷头受力不均 会把主板的针脚搞弯吗?????????????

楼主(2024-08-16):
如题
前几天 给主机清灰。  清灰完 装上水冷头的时候 不小心 把冷头 上的其中一个弹簧 没对准套入螺丝 (就是螺丝原本在绿色位置 钻下去了 到了红色的位置) 导致冷头 没贴合cpu 受力不均 导致 一直开不起机 自检不过 卡内存debug灯

后来。  重新安装了一遍就好了

现在 是一切正常 使用一周了
就是比较担心 之前一会儿的受力不均  会不会把CPU下面的主板的针脚搞弯 多余担心一下

PS:当时清灰 CPU本体没去动它。一直在主板cpu底座里

现在 是一切正常 使用一周了
就是比较担心 之前一会儿的受力不均  会不会把CPU下面的主板针脚搞弯

当时 就差不多 半个小时 后来排查。  最后发现是弹簧的锅 破案了以后,重新装了一遍 那一个弹簧弄上来 就好了。  主板会变形不? 这半小时的受力不均

主板:华硕ROG 吹雪
水冷:ek AIO elite 360 D-RGB
CPU : Intel  11900K

网友:
当时的情况问清楚了。是有一个弹簧从孔里钻下去了 导致的一个点没贴合

网友:
应该正常,因为CPU槽四周是有框的,不碍事

网友:
主板受力还是很大的,不用担心

网友A:
针对这种情况,主板cpu插槽的针脚不可能会弄弯的,正常来说只会把主板压弯压变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针对这种情况,主板cpu插槽的针脚不可能会弄弯的,正常来说只会把主板压弯压变形。

怎么说呢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针对这种情况,主板cpu插槽的针脚不可能会弄弯的,正常来说只会把主板压弯压变形。

那我的主板 会弯会变形吗??????????????????急  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针对这种情况,主板cpu插槽的针脚不可能会弄弯的,正常来说只会把主板压弯压变形。

您好?????????在吗??????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我的主板 会弯会变形吗??????????????????急  哭

只要主板能正常运行就没

网友A:
拆出再装好就行了,没装好长期这样主板会变形,正确装好就不担心主板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主板能正常运行就没

难道主板变形了   就无法运行了吗???  不会出现 即使变形 也依然正常运行的情况吗????

网友:
CPU下面的主板的针脚搞弯了,你就不可能开机?现在你能找出开机,应该没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出再装好就行了,没装好长期这样主板会变形,正确装好就不担心主板问题了。

主板变形了   就无法运行了吗??? 会不会出现 即使变形 也依然能正常运行的情况呀???

网友:
短时间没问题时间长了主板变形就不好说了

网友C:
完犊子了,只能全套更换了

网友D:
这机器不能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完犊子了,只能全套更换了

怎么说怎么说呀 老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机器不能要了

怎么说怎么说呀 老哥啊啊啊

网友:
一个B问题到处问

网友E:
针脚不会有问题,你这受力不均匀不开机大概率是CPU没接触好热保护造成不开机

网友:
拆下来看一下。重新安装就应该可以。问题不大。如果有问题赶紧处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针脚不会有问题,你这受力不均匀不开机大概率是CPU没接触好热保护造成不开机

指的是冷头 和CPU 没接触 好么?   还是 cpu和针脚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针脚不会有问题,你这受力不均匀不开机大概率是CPU没接触好热保护造成不开机

您好????? 在吗????老哥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指的是冷头 和CPU 没接触 好么?   还是 cpu和针脚???

CPU和冷头接触不良,CPU就会高温保护拜

网友:
这主板看起来了好高级!!!我没见过

网友F:
这种情况  一般不用看主板CPU。。。硬件不用看了  有空去医院看看心理科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情况  一般不用看主板CPU。。。硬件不用看了  有空去医院看看心理科

怎么还骂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情况  一般不用看主板CPU。。。硬件不用看了  有空去医院看看心理科

什么情况???怎么还骂人???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情况  一般不用看主板CPU。。。硬件不用看了  有空去医院看看心理科

怎么还ma人呀还请文明讨论

网友G:
不用担心,多少出我收了你在去买台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用担心,多少出我收了你在去买台新的。

害。 别这样 认真问老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