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H5P0 不上电维修 0.18瞬间掉电

楼主(2024-08-16):
NH5P0
待机0.029,按开关到0.18马上掉至0.04,再按开关再次上电掉电
测VCCSA瞬间有电
VCORE无输出
断开cpu供电芯片的开启脚,上电至0.081,不再掉电,看来问题在后面
更换供电芯片无效
更换86941无效
测VCORE_PG 3.3有输出
往前排查信号部分
测PM_PCH_PWROK 正常
测VCCST_PWRGD无
测SYS_PWRGD 正常

测Q56第 2 3脚 SYS_PWRGD#  有测到高电平

此处有问题,更换Q56故障依旧

双通道对比SYS_PWRGD和VCCST_PWRGD#,黄色为#
可以看到SYS高时SYS#是低,之后SYS掉,SYS#为高,所以之前示波器测两个都有高电平
继续双通道对比SYS_PWRGD和VCCST_PWRGD,确认VCCST_PWRGD一直无输出
VCCST_PWRGD直达CPU,仅有此处控制输出
测量上拉电阻处VCCST无电压!
来自于U38
测 Vin 1.05正常
测EN 3.3V 正常
测5脚3.3 正常
更换U38
通电开机,电流直上2A,故障已解决

网友:
这才是修板的正确操作!感谢师傅分享!

网友A:
断开vcore en不掉电了 是什么逻辑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断开vcore en不掉电了 是什么逻辑?

因为这个掉电是因为无CPU供电掉电,无PWRGD并不会导致掉电,只会导致无CPU供电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因为这个掉电是因为无CPU供电掉电,无PWRGD并不会导致掉电,只会导致无CPU供电

所以没有CPU供电,CPU供电芯片会拉低vcore en,导致CPU供电之前的供电也都掉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以没有CPU供电,CPU供电芯片会拉低vcore en,导致CPU供电之前的供电也都掉了。

嗯,很多机器掉电都可以尝试断开CPU供电开启,看是否还掉电,来简单判断掉电的范围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学习了,很有意思。

网友:
有点懵,到底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专业度很高。学习天天向上加油

网友:
这是一个通病南桥旁边的u38有幸修好过,这款机器CPU供电的47pin分压电阻也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以没有CPU供电,CPU供电芯片会拉低vcore en,导致CPU供电之前的供电也都掉了。

思路是错的。cpu供电芯片收到en输出了ok信号给ec导致ec输出了pch pwrok给桥,而主板上电不全导致掉电。其他不动你强拉低pch pwrok一样不掉电。

网友:
无CPU供电掉电,无PWRGD并不会导致掉电,只会导致无CPU供电

网友:
很多机器掉电都可以尝试断开CPU供电开启,看是否还掉电,来简单判断掉电的范围!

网友:
谢谢你的维修过程的分享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

网友:
U38输入输出短接应急

网友:
高手,思路清晰!

网友:
太厉害了,一步到位,直击要官!

网友C:
VCCST_PWRGD#没有这个命名,你说得听得有点绕。

多打了一个#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小时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CCST_PWRGD#没有这个命名,你说得听得有点绕。

多打了一个#

不光只是多打了一个#的问题,你读书的时候语文应该没有用心学, 描述大众人士不容易理解,你不介意我这么说吧 我帮你全文改好了,你看看是不是更清晰明了,谁都一眼能看懂。 但值得肯定的是,你的维修技术与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小时前

网友:
ALL_SYS_PWRGD为高电平时SYS_PWRGD#被拉低,VCCST_PWRGD被上拉电阻R593拉高为高电平1.05V.
这个是正常状态工作过程,门电路基础知识。

网友:
这样描述会不会更好理解一点儿

网友:
“所以之前示波器测两个都有高电平”
还有你这句话,从全文看没有测到此句话的波形图。

网友C:
不光只是多打了一个#的问题,你读书的时候语文应该没有用心学,
描述大众人士不容易理解,你不介意我这么说吧
我帮你全文改好了,你看看是不是更清晰明了,谁都一眼能看懂。
但值得肯定的是,你的维修技术与思路没得说,高。

感谢指点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小时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光只是多打了一个#的问题,你读书的时候语文应该没有用心学,
描述大众人士不容易理解,你不介意我这 ...

感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