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兄弟7360无法扫描AF

楼主(2024-08-16):
兄弟7360开机后扫描头向右移动一下,然后移动到最左侧就咔咔响。显示:无法扫描 AF 。已换过扫描头。感觉是主板的问题,特请教有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,(此机是如何识别扫描头是否到位的?未发现有到位开关)

网友A:
我遇到一次,把排线两头拔了,刮一刮两边针脚,装上去,就可以了!

网友B:
你这个就是与原机不匹配的配件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一次,把排线两头拔了,刮一刮两边针脚,装上去,就可以了!

按照您说的仔细刮了二边,故障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就是与原机不匹配的配件

我再重新买只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照您说的仔细刮了二边,故障依旧

可能是我好运

网友:
你这应该排线时间长了氧化,我这擦了也不行,不知道是不是TB上买的扫描头不匹配。我再买只拆机的试试

网友D:
观察一下排线,扫描头跟排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观察一下排线,扫描头跟排线

我把排线插上后测了二边排插对应针脚都是畅通的。

网友D:
量的时候通,不代表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量的时候通,不代表是好的

我把二头各剪短一小截试了还是不行,等买的扫描头到了再试一下看看

网友:
请教各位,这机器是如何识别扫描小车是否到位的?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到位开关之类的。小车已经滑到最左侧了,可电机还是在转,就出现咔咔咔的声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