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爱普生L405

楼主(2024-08-16):
有时候可以,有时候不可以

网友A:
进纸器你不换,怎么好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纸器你不换,怎么好嘛

就是刚换的进纸器,可能换的这个进纸器也有问题!

网友B:
有没有门控微动开关,检查一下。Sansung一款打印机就有这种毛病

网友:
机器报什么错误

网友C:
文字顶头吗还是不出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门控微动开关,检查一下。Sansung一款打印机就有这种毛病

是爱普生打印机的

网友:
不报错,打印正常,就是下纸有时候会没下到位置墨车就开始打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文字顶头吗还是不出纸

出纸的,有时候打印就像是纸路有什么东西挡住纸似的,

网友:
打印头下面有个纸张传感器,对应小车移动那道底下有个白色的方块,把那擦干净试试

网友:
       进纸部分还得再检查检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