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 11 代笔记本主板维修

楼主(2024-08-16):
接客户一张主板,版号MODEL: G3MA DAG3MAMBAE0 REV:E
如图

打值确认无明显短路,通电试机,没找到高功率的原装电源,用了135 W 的原装电源。
待机电感电压就一个5V ,其它的都没有。就是电源线边上那个电感。
就一个裸板,没有键盘怎么开机?经过查询其它图纸,得到这里是开机的一个点。

参考图纸来自这里(如有错误,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

开机装上内存,开不了机。于是用内存打值卡,发现插槽都有问题,仔细检查,发现焊盘都脱落,有的还断了,直接把内存插槽全部拆了

然后重新焊了一个内存插槽并且补线。装上可以开机了,这个板子第一次开机速度也非常快。别的板子,第一次开机可能要很久,这个可以说是秒亮。
在其它电脑上安装好系统的硬盘,无法正常开机。然后重装系统,发现找不到硬盘,有些主板改下设置就可以了,但这个主板不行,没有选项。

重装系统,会直接找不到硬盘

这个需要准备一个U 盘,去官网下,其它的也行,只要是11 代的这个驱动都可以的

下好之后,双击文件,解压出来。把整个文件复制到U 盘。

需要的是这个F6开头的文件。点击浏览,找到这个F6 的文件就可以了

加载驱动后,就是正常的安装了。

进系统,发现没找到独显。无语了

简单跑个分,等下修了显卡,机器还蓝屏死机,就彻底无语了。

现在开始修显卡,一些电感 的电压如图。

没有标的电压,大家都能猜到,显卡核心,显存,CPU 核心电压。
发贴只是为了记录维修过程,有时难免会有错误之处,还请见谅。

网友:
主板摔过吧

网友:
重摔,板子都摔成拱桥了

网友:
记得有个工具可在PE下一键注入Intel RST驱动的

网友A:
我这个按开机没反应  待机就一个3.3v    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个按开机没反应  待机就一个3.3v    不知道什么原因

那就先看电源头指示灯亮不亮 。

网友:
待机应该有5V吧,查查看

网友B:
兄弟,你这说得没头没尾的,修好没有也没有说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,你这说得没头没尾的,修好没有也没有说清楚。

cpu 和显卡都要重做。唉。

网友:
没把cpu摔掉点已经万幸了

网友:
CPU居然没挂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hp的没有黑胶,掉点严重的肯定摔过的

网友C:
还有修的必要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修的必要吗?

已经修好交货了。

网友:
维修过程有点坎坷啊

网友(2024-10-11):
请教一下,这个主板要参考哪个图纸或点位,没有找到G3MA的电路图或点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