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再遇联想think L14 难言之隐一割了之降频维修

楼主(2024-08-16):
这几天维修连续几天都碰到CPu降频的机器,前几天的13代降频好不容易解决了(13代雷神R15进水导致降频维修附首发BIOS文件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67735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,又碰到一台华硕4代降频到0.4G,手到擒来搞定交机收钱,但这台联想think L14却是曲折无比,客户晚上把机器送来说是不开机等着急用,于是拆机检查看见CPu是锐龙的心里已经明白一大半,
通电检查电流定500ma,换内存无果,电压正常,基本上就判断CPU的故障,于是报价300,客户也同意维修,于是开干CPU,幸好在上焊台前告知客户风险,Think这款笔记本CPU黑胶非常难取,有主板掉点报废的可能,客户也表示没问题,于是开干动手,结果结果真的是惨不忍睹,这款主板黑胶真的太坑了,掉点无数,直接头大了,这么久第一次失手就是如此的惨烈,以至于都不敢放图片了,这个黑胶有多硬,除去cpu上的黑胶,必须是热风枪加烙铁,单用烙铁只能在黑胶上留一个点印,完全不能剔除的黑胶,看见如此之多的掉点,只能对客户说换板,客户同意于是在网上找到同样主板,给客户报价发货,主板到手货后立马上电测试,主板顺利点亮,于是装机测试,最坑的情节来了,开机系统巨慢无比,打开任务管理器一看,居然又是0.4G,

我靠,马上询问卖家,答曰:发货前主板测试正常点亮。完全回避CPU降频的问题,最后说如果觉得主板不好可以退货。可是这边客户一天几个电话在催机器,我再来几个退换货,估计电话都要打爆,无奈只能先自己动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故障,打开图纸找到PROCHOT,跑完信号流程,温控三组信号分别由EC NPCE68BP ,CPu供电LV3664B和电源隔离芯片BQ25700共同控制输至CPU B25脚,

检查发现EC和电源管理芯片正常,CPU供电到CPU B25脚的线路上电压从开机的正常3.3直接降到0.2V,由于考虑维修无果还要保持原样退货,不能再主板上留下维修焊接印记,准备试着将信号线切断测试,于是用手术刀轻轻的一刀,

完毕开机测试CPU主频已经完美复原,于是再次装机测试,完美收工通知客户交机

 会员305971100鑫豆2026-3-21 11:55
 会员519864100鑫豆2026-2-10 15:47
 会员526766100鑫豆2026-2-6 12:56
 会员1560903100鑫豆2026-1-20 12:13
 会员526124100鑫豆2025-12-26 14:56

网友A:
分析到位,这是AMD系列CPU的通病了。还是黑胶引起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分析到位,这是AMD系列CPU的通病了。还是黑胶引起的?

CPU高温脱焊肯定是AMD的特色,THINK的黑胶难取也是一言难尽,至于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主板降频,我也没时间分析,这是一个应急解决。

网友C:
AMD的直接加焊就能好,联想小新AMD的修好多个了,不用拆,而且能用住,不返修,但是英特的就焊不了,只能拆了重值。

网友D:
联想这款机器的黑胶确实难搞。。。看见头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联想这款机器的黑胶确实难搞。。。看见头大

看来还是有共识。

网友E:
换主板后,掉频,上手术刀是怎么回事?没看懂!

网友:
太厉害了吧!开一刀就好了?

网友F:
清理黑胶要讲究方式方法,我在二级售后工厂看到过大神清理黑胶,装备也很讲究的哦,师兄。

网友:
CPU过温检测,低电平有效,割断保持高电平,或者说让该脚没有被拉低,保持正常频率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AMD的直接加焊就能好,联想小新AMD的修好多个了,不用拆,而且能用住,不返修,但是英特的就焊不了,只能拆 ...

加焊容易返修,你上下多少度?185度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MD的直接加焊就能好,联想小新AMD的修好多个了,不用拆,而且能用住,不返修,但是英特的就焊不了,只能拆了重值。

经验之谈,让人少走弯路。经验值万金。让人心情顺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高温脱焊肯定是AMD的特色,THINK的黑胶难取也是一言难尽,至于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主板降频,我也没时间分析,这是一个应急解决。

降频的原因引起的原因需要追究追究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主板后,掉频,上手术刀是怎么回事?没看懂!

把控制过温检测的信号线割断,就像牙坏了把牙神经弄断

网友:
降频基本都是这个信号引起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,之前也看过降频直接一刀的

网友:
这个胶确实比小新的硬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清理黑胶要讲究方式方法,我在二级售后工厂看到过大神清理黑胶,装备也很讲究的哦,师兄。

有什么好的技巧可以指点一下

网友:
感谢分享精彩维修案例,这胶确实难搞。什么除胶剂根本没用。我都是高温解决它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讲解 受教了

网友:
楼主可以啊~!学习了!!

网友:
碰到这样降频的最麻烦,上次碰到个hp的没图纸最好没搞定,白忙

网友:
低温锡,pcb不耐高温,太薄了

网友:
我上次 联想小新 换主板,收到后开机进系统奇慢,进PE装系统也是慢,怀疑主板问题,重新再拍,收到后还是一样,最后发现是原机自带65W电源,我随手拿了一个45W的电源在用,换上原机65W的电源,一切正常。虚惊一场。

网友:
这种一般我都换 板  不想弄

网友H:
淘个板还得自己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淘个板还得自己修

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,头天才确定换板,第二天早上就问我换好没有,没法啊,只能自己动手,好在顺利搞定,否则几天内客户都不会让我轻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MD的直接加焊就能好,联想小新AMD的修好多个了,不用拆,而且能用住,不返修,但是英特的就焊不了,只能拆 ...

有黑胶也行啊?

网友I:
行的,我也加焊过几台AMD的了,上下220

网友:
这个算是温控的问题吧,还真是奇葩

网友:
修到过充放电芯片电流检测那边的旁路电容引起的降频,发现它显示充电充满时间有些长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这个的确难修

网友:
现在联想全系列都是黑椒把

网友J:
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降频的,但是PROCHOT这个信号在降频的时候也是3.3V。不知道还有什么信号 会导致 降频

网友K:
这个电压是高电平  降频,还是低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降频的,但是PROCHOT这个信号在降频的时候也是3.3V。不知道还有什么信号 会导致 降频

看我的另一个帖子,里面也是温控正常,电源管理出问题导致降频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个电压是高电平  降频,还是低电平

低电平有效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行的,我也加焊过几台AMD的了,上下220

我用上下200就行,黑胶低温焊锡220容易焊爆锡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加焊容易返修,你上下多少度?185度吗

上下200就可以,到温度之后,持续10秒刚刚好!

网友:
修手机多年,笔记本的黑胶在牛逼也没有手机的难搞吧,苹果手机cpu除胶才是高难度,容易掉点,而且飞线难度极高,用0.009的银线,还要刮开焊盘,手重一点就玩完,oppo老款手机的cpu封胶才是又臭又硬,拆下来基本焊盘的油漆也脱了一大半,照样除胶加绿油搞好,修电脑刚接触,但感觉应该不难啊,cpu的焊点比牙签大,飞线还不是分分钟的事?手工还锝练练有待提高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