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LA-H131P编程器RT809F怎么读写QU64AH1G?

楼主(2024-08-16):
联想小新14 2019,编程器RT809F怎么读写QU64AH1G这芯片?我选了几个算法都不行,要选哪个?请教各大神,谢谢了!

网友A:
自动识别ID,不能自动识别的,基本上不能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动识别ID,不能自动识别的,基本上不能读。

自动不行,唉

网友:
用25X64,能读到8M,就是读取不了ID,请教各位师傅哪里问题,谢谢

网友:
换个25系列的试一下

网友:
我更新了软件,能自动识别了,但依旧读取错误

网友:
芯片没有放好或已损坏,多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