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显示器花屏故障能修吗

楼主(2024-08-17):
AOC显示器花屏了  如图  是屏的问题吗?要怎么修?

网友A:
单另把屏拆下来放别处测试一下,就知道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单另把屏拆下来放别处测试一下,就知道了

确定是屏的问题  就是不知道怎么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定是屏的问题  就是不知道怎么修

那就报废,不修

网友:
专业有设备的应该可以修,不过也不便宜。

网友:
用什么设备

网友:
测屏逻辑板5大电压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