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M1005卡纸,卡在进硒鼓之前,不是继电器故障

楼主(2024-08-17):
卡在第一张照片这里,每一张纸都卡,纸已经过了传感器,但是还没进硒鼓,我先是换了三个硒鼓都这样,没有用。然后我换了搓纸轮,弄了继电器,又拆开后盖检查了弹簧,弹簧没掉,又用酒精擦了传感器,装机再试,没用。
现在我的思考方向就是:硒鼓和机器之间接触的某个齿轮或者什么断了,导致硒鼓不转,所以进不去纸,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不知道从何检查起。

网友:
看看带动硒鼓转的东西,叫什么我忘了,在齿轮多的那一块

网友:
    可能鼓芯没转,先更换硒鼓试试,再检查硒鼓驱动齿轮!还有查看转印辊有没有卡死!

网友:
检查硒鼓上有字吗?没字或一条黑线就是硒鼓没转,检查硒鼓驱动部分。

网友:
看你倒数第二张图的那个传感 器,你把硒鼓装上去看会不会复位,这个是硒鼓传感器,但它和进纸传感器是联动的。所以进纸传卡器坏有可能报无硒鼓 ,同理这个传感器故障有时也会报卡纸

网友:
这个机子纸道一共就三个传感器,进纸,硒鼓,定影 ,通电打印测试,看传感器状态变化就知道了,还有,如果传感器杆转动慢超时也会报卡纸,给转动部部分加点油就解决了

网友:
感谢大家,已经解决了,就是硒鼓没转动的关系,拆了齿轮组发现少了一个弹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