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黄鱼买了台yoga900s挺便

楼主(2024-08-17):
小黄鱼买了台yoga900s 挺便宜的还是8G内存
一切功能正常
但是卖家说电感动过烙铁
心想动过就动过吧卖家的图只看到一个电感被焊接过的痕迹
收到机器玩了两天找到了六角螺丝刀
开盖一看 卧槽
三个电感都是一边高高的隆起
每个电感下面好像都焊接了0Ω电阻
有的还是两个电阻

开机状态下
一号电感0.8v
二号电感没电压
三号0.9v

还有一根蓝色的跳线,已经脱落
但是照样能开机进系统

上家如果是修理为啥在电感下面垫电阻呢?

网友A:
可能是姿势不对不便后入,所以屁股下面垫了东西

网友:
飞线应该是有断线,电感下面焊接0欧电阻,是不是电感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姿势不对不便后入,所以屁股下面垫了东西

你这说的 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