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F-H310M-E V20A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24-08-17):
          主板七彩虹CF-H310M-E V20A不定时掉电,这主板一看就不好修,没有图纸点位故障还多。一开始是没有VCCSA供电。换了丝印为L11,型号APL5611的6脚芯片就好了,七彩虹主板这个6脚芯片用得很多,故障率高。

以为修好了,点亮后出现不定时掉电,或者触发后秒掉电,或者不掉电但是没有CPU供电。把不稳定这个词玩得明明白白。在不掉电但没有CPU供电的情况下测量各大电压没有发现异常,以为故障点在CPU供电芯片上,CPU供电芯片使用RT3606BC,测量芯片工作条件全部正常,以为是TONSET电阻问题更换后还是一样。走了不少弯路。
冷静思考可能是因为没有CPUPWRGD。因为没有图纸,所以先测量IO发出的PWRGD3。IO型号是IT8613E。果然发现问题36脚PWRGD3电压在1-2V跳动。正常应该是稳定的3.3V,没有图纸只能跑电路发现连接一个K72 MOST管。拆掉后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这个板坏的最多的是APL5611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细节!楼主还是技术高超

网友A(2024-09-28):
没有发现你们说的这个6脚芯片,但是有丝印LA15的6脚的,也是不定时掉电,D3内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发现你们说的这个6脚芯片,但是有丝印LA15的6脚的,也是不定时掉电,D3内存。

就是这个啊,丝印LA1X或LA11都是APL5611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七彩虹的主板市场保有量也不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