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请教

楼主(2024-08-17):
在BIOS里把CPU核心全关闭会怎么样?没敢做

网友:
可以关闭试试,大不了把主板电池扣掉恢复出厂。大胆往前走

网友:
还 能咋地!开机只能进BIOS呗

网友:
关了会不会点不亮,还从来没试过呢

网友:
这个想法很有意思

网友:
把CPU禁用了?

网友:
这个我没有试过,你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:
测一下所谓的SA电压,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VCCSA。

网友:
为什么会突然想这么干

网友:
不开机了呗,拔电池又开了

网友:
大傻春,你要干什么!

网友(点评):
哈哈,好奇呗,它有那个选项啊

网友:
估计就进bios了吧,可能进不去系统

网友A:
全关了会识别不到CPU,好点的主板会在更改BIOS设置后不能正常启动时恢复默认设置重新开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全关了会识别不到CPU,好点的主板会在更改BIOS设置后不能正常启动时恢复默认设置重新开机

这板应该是你所说的好点的主板吧,不信你看bios里面还带眼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板应该是你所说的好点的主板吧,不信你看bios里面还带眼睛

你说得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