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师傅们芯片--DCUCFB,是什么型号?

楼主(2024-08-17):
华为笔记本电脑型号FRD-WFD9 ,板号DA0H9GMBCE0

网友A:
芯片型号 SQ20058RA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型号 SQ20058RAC

谢谢了,问了小苏确实是

网友B:
这里坏了,CPU估计有可能歇B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里坏了,CPU估计有可能歇B了

不清楚,同行的,说要订芯片,结果客户说不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