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风扇不转

楼主(2024-08-17):
机箱电源风扇不转,风扇是好的,量测风扇供电是-15伏,新人请教一下怎么排查。

网友A:
换一个风扇看看转不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一个风扇看看转不转

风扇没问题,调到12v能转。电源上风扇的接口量了一下是-15伏。就不知道怎么个情况了

网友:
两根线,先确定哪个是地,万用变测,然后就知道正负了

网友:
不熟悉情况建议别乱捣鼓,
散热风扇供电是12V,和主供电12V是同一路的。
还有有些电源风扇,要电源盒内达到一定的温度才转,要先查温控件和驱动三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