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网卡右边朝上的接口是什么

楼主(2024-08-17):
啥作用啊

网友:
你要找下电路图或者说明书看了吧

网友:
右边的不是内存吗?

网友:
没插线的管它干什么。,哈哈

网友:
老司机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找图纸或点位图

网友A:
工厂留的测试接口,别问我怎么知道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工厂留的测试接口,别问我怎么知道的

细说为啥留测试接口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