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烂苹果13PRO 重摔 后冷机正常,用几分钟机器热了就重启!大概是什么故障!

楼主(2024-08-18):
昨天我的烂苹果13PRO,小孩子拿手机在阳台上玩,被别的小孩子碰了下,从二楼掉落”硬“草坪关机,开机发现,外屏碎,内屏正常(走运)。再重新开机,发现冷机正常用几分钟后机器发热就重启!请问过路大神们,这大概是什么故障!

网友:
你又修不了,没看到机器谁能知道什么故障

网友A:
知道也不告诉你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知道也不告诉你啊

为什么呢?我俩有仇?

网友:
有没有图片

网友B(2024-09-19):
有可能电池挤压受损,也有可能电源芯片虚接引起发热,卸下电池测试一下。

网友:
有可能芯片掉点了。

网友:
显然是主板暗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电池挤压受损,也有可能电源芯片虚接引起发热,卸下电池测试一下。

插着充电器就不重启 了,不会真是 电池的问题吧!!

网友(2024-10-29):
摔坏脱焊了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