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3 3579 不过保护隔离无待机求助

楼主(2024-08-18):
DELL G3 3579  板号LA-F611P现在问题是无待机电压。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。PQ7 PQ3后端无输出电压。G级19V。充电芯片用的是95522.和图纸不一样。大神帮我看看有哪些条件19v才能到公共端。或者是不是充电芯片不满足条件。目前测试AC-ok没有电压,插电源17脚DCin有16V有点懵逼。ACin没电压。请大师赐教。

网友A:
PQ3 PQ7 有19V 说明PQ5 没导通,,先看下PQ16 PQ21那个导通了,正常情况这两个不能导通,PQ3 PQ7才能导通

网友:
分析图纸,一步步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Q3 PQ7 有19V 说明PQ5 没导通,,先看下PQ16 PQ21那个导通了,正常情况这两个不能导通,PQ3 PQ7才能导通

嗯按照你的思路查到pq16导通了,最后到LM393拆掉后有待机也可以开机。不知道干嘛用的。需不需要装一个上去。

网友:
嗯按照你的思路查到pq16导通了,最后到LM393拆掉后有待机也可以开机。不知道干嘛用的。需不需要装一个上去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嗯按照你的思路查到pq16导通了,最后到LM393拆掉后有待机也可以开机。不知道干嘛用的。需不需要装一个上 ...

不装没什么影响,是+3.3V_ADP_DCIN 和 +DC_IN的电压比较保护电路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装没什么影响,是+3.3V_ADP_DCIN 和 +DC_IN的电压比较保护电路,

谢谢老铁指导

网友:
dcin都不正常吧?一般19V没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