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星b360m板载vga缺色

楼主(2024-08-18):
板载VGA缺绿色,还有个dvi口测试正常,那就问题不大。测得vga2口对地短路,正常在80左右,因为没有点位图,大致找了下,去掉两颗esd保护芯片还是短路,去掉1、3两颗对地电容还是短路,去掉2电阻不短了,换了个75的电阻上去试机还是缺绿色,是rtd2166坏了,买了换上后恢复正常。恢复换掉的2,它不是对地75欧电阻。

网友:
附上其他主板的vga电路图,以供参考

网友:
直接来个DVI转 VGA头

网友A:
你说的第2电阻在V性图中是10L1A-50/4,这个我也不好说是什么零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第2电阻在V性图中是10L1A-50/4,这个我也不好说是什么零件。

L开头的一般是个电感,太小了我也不确定,我换上的75欧电阻也可以正常显示,为了稳定还是恢复原电路的好

网友:
学到了,这个故障很少修

网友:
没有静电保护,是很容易坏

网友:
DVI转VGA才三块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