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革命不触发 RUN-ON SUS_ON 电压出一下就掉

楼主(2024-08-18):
PWRBTN# 有高底高跳变到PCH .PCH 没有给IT8528E PM_SLP_S4# PM_SLP_S3#  这两个信号 奇怪的是 RUN-ON SUS_ON  这两个电压按开机键后会闪一下马上变0V输出,然后过1分钟左右又会有一下 RUN-ON SUS_ON电压。 RUN-ON SUS_ON电压 开启二级供电3V 5V 1.05v测量也无短路状态

网友A:
如果是40B自然损坏的话  直接换南桥 包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40B自然损坏的话  直接换南桥 包好

感谢分享经验

网友:
换桥包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