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14-7447不识别适配器,CPU降频到0.78Hz。

楼主(2024-08-18):
DELL 14-7447不识别适配器,BIOS里面适配器为未知,CPU锁频在0.78Hz,机器运行奇慢无比。
PS_ID电路图

PS_ID实物图

PS_ID元件位置图

PR14的1脚有3.3V,PR16的2脚有5V。但是PQ6的1脚3脚短路,阻值为0。
PQ6为MMST3904,NPN的三极管,丝印K2N B6。
从旧板上拆了个丝印为K72的三极管,换上。
BIOS里面识别适配器为90W。
进WIN10任务管理器里,CPU频率也能跑到3.2GHz。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保护电路,其实这个管可以直接拆掉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