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微x10drl-i主板维修

楼主(2024-08-18):
现象,不跑码,不断重启。
检查没有cpu功能,没有南桥供电,没有vccio电压
x99主板或者c612南桥芯片的时序可以参考华硕z10系列主板的维修手册(本论坛可以搜索到)

第32步骤是atx电源反馈的ATXGD信号,后续才会有第37步骤的VCCIO信号和第38步的南桥1.05v供电电压。
测量电源的atxgd脚,正常,5v,然后检查atxgd到时序控制芯片lattice(型号LCMXO256C-3TN100C)的信号线路,发现有个三极管电压有问题,正常是3.3v,实测只有2.7v,导致时序中断。
更换问题三极管后恢复正常。

一般服务器主板都是由专门的lattice控制芯片,配合南桥和bmc芯片(通常是ast2400之类)一起控制时序。资料可以用的是华硕z10系列主板的维修手册。

如果有服务器主板的资料可以跟我交流,超微x99主板x10主板差不多800块,而新的3647志强CPU的x11主板就上千元了。但是就是资料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