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屏方案RTD2021L+RTD2525LH+G150XG01 V0

楼主(2024-08-18):
工控屏方案RTD2021L+RTD2525LH+G150XG01 V0各位老大谁有这个程序?显示器不是大陆产品,客户说是德国生产的。机器拿来颜色不对,更换屏幕和驱动板无果,提取程序输入新板问题没解决。目前就是颜色不正 确定程序问题。

网友:
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

网友:
不是程序故障最后是屏问题,购买的屏型号一样版本一样安装后颜色不对。思路方向就错了,今天又去现场找到同型号的屏拷贝的程序,程序应该没问题 我发上来全球唯一程序啊。孤本!!!!!!!我发上来大家下载吧,测试过可以亮屏正常显示。一个是R809F读取出来的,一个是R809H读取出来的。后面字母不一样自己区分,应该都一样。

读取程序

网友:
最后原屏更换的逻辑板芯片,故障修复。购买的新屏打算退货了。

网友:
对了 还有个同板号,T31608-001 配屏G170ETN01.0的程序 一块发出来,和上面板子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