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帮忙看下是什么颗粒哦?

楼主(2024-08-19):
大神们帮忙看下是什么颗粒哦?

网友A:
应该是固态硬盘上的主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固态硬盘上的主控

主控可以看到是SM2259xt,存储颗粒这个在网上查不到,现在最大问题时量产工具也找不到啊,

网友:
试试这个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54966-1-1.html

网友:
随便一个59xt工具就能读出ID了 之后一查就知道是什么闪存 在找对应版本就可以开卡了

网友:
这不就有吗

网友:
哪个网站查到的哦?分享一下网址呢?谢谢

网友:
终于找到了!

网友B:
hal691 partikel ID nand from spec Tek B37R

SM2259XT(AC)_FIMB37R_PKGT1210A_FWT1125A0.rar

SM2259XT(AC)_FIMB37R_PKGU0319A_FWU0319A0.rar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al691 partikel ID nand from spec Tek B37R

谢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