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85-G PLUS 开机通电正常,无显示

楼主(2024-08-19):
很久没用的板子,之前用着正常,今天突然不行了,开机通电正常,风扇转,能触发,能强制关机,就是无显示。
老规矩三步倒,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。 先查总的,1;查内存供电、cpu供电、EC ME 电压正常。PCI插槽 A11 A13\A14 分别3.3v 0.33 0.33 正常。奇怪了,复位都有了,bios也有读写动作,刷下bios,无果。没辙,看老论坛老师付 说换下桥,或者换SQ16 SQ17,无果,打算放弃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思绪很久,打算看下论坛有啥参数参考下,于是看到这这个指标。

查内存时钟;
  核心供电1.5V
  负载供电(VTT_DDR)0.75V
  系统管理总线(SMBUS)3.3V
S PD供电3.3V
  参考电压0.75V
  时钟电压 1.3V
  复位1.5V
。。。。于是,有发现了。电压偏低了。用万用表红笔加上测量, 居然亮机了。我的天,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疏忽折腾了几天,在此感谢论坛大佬的技术分享。

网友:
0.33 0.33 正常。奇怪了,复位都有了,bios也有读写动作,刷下bios,无果。没辙,看老论坛老师付 说换下桥,或者换SQ16 SQ17,无果,打算放弃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还有这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