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无声音板层短路修复

楼主(2024-08-19):
A1466 820-00165
问题:无声音。
拆机拔掉硬盘和电池,目测没有明显问题,更换排线和小板还是无声音。
拿出主板检查有供电,刷过bios还是没有声音。
经过排查各种条件,主板上的声卡SDOUT SDIN0 SYNC BIT_CLK 在小板接口上 相邻的 47 45 43 39  其中47和39阻值450  但是45和43脚阻值都是400左右,所以大胆猜测一下有没有可能两个脚短路了导致阻值下降。一测果然 两个脚相连阻值27,果然短路了。直接拆掉座子 还是有短路,检查发现BIT_CLK于南桥的33欧姆 是有效的 ,内外阻值不同。SDIN0没有隔电阻。

接口短路 拆掉接口也不行,没有进水 那就只能是板层短路了。   那就只能割断 直接飞线了,  打磨掉电接口的焊脚   然后单独吧南桥的BIT_CLK飞线到座子后
处理好测试经典的开机声音就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