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远古ibmt60问题,这二电

楼主(2024-08-19):
问个远古ibm t60问题,这二电容到底换什么规格,全部换330 6.3好像还不行,手里有10v 330弄了也不行,大师请教 刚玩
window
App
问题

网友A:
哪个电容?
morning45
完蛋了 右下角二个电容,我修好了,背面螺丝孔搞掉二元件,补起来,没用,屏幕排线也坏了,再折腾古董玩一次,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哪个电容?
完蛋了 右下角二个电容,我修好了,背面螺丝孔搞掉二元件,补起来,没用,屏幕排线也坏了,再折腾古董玩一次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