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号 213031-1 那个是BIOS 两个大小一样容量,修过的给指点一下

楼主(2024-08-19):
两个大小一样容量,修过的给指点一下

网友:
查下图纸,看下,,

网友:
没有图纸啊

网友A:
每次开机更新BIOS文件ME固件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,都需要待好久才能进系统,想刷个BIOS 读出的BIOS文件很小,原本是32M,读出来的全是0000000000

网友:
cig那个一般是ec的

网友:
正解,通常是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每次开机更新BIOS文件ME固件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,都需要待好久才能进系统,想刷个BIOS 读出的BIOS文件很小 ...

我也是,刷完BIOS每次开机都要读ME固件,你的弄好了吗?

网友:
老司机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每次开机更新BIOS文件ME固件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,都需要待好久才能进系统,想刷个BIOS 读出的BIOS文件很小 ...

很小的不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