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新Ari 14ITL 2021通病维修

楼主(2024-08-19):
经常维修联想小新Ari 14ITL 2021 LA-K321P机器的应该都知道, 这玩意正常情况下拆开量一下基本就是5V短路,造成这里短路的原因个人猜测应该是TPC口功率方面的问题吧,这里坏的话5V相关的很多芯片基本就会坏掉,声卡,5V转换啊有独显的显卡供电内存供电,来个坏的芯片的图片 ,之前看到过一个师傅提出永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,就是把TPC换成另外一路供电,改成那个19V小圆口直连,不过感觉会破坏外壳美观客户也不一定同意没改过,按道理是可以解决烧5V这里的问题的,来个亮机图

网友:
我昨天修一台,把1.05也烧坏了, 没修好,一天机电流1.8A,cpu死了

网友:
typc 供电 和电感5v的关系很密切吗?
typec供电和电感3v,关系怎哦样,为啥它就没事。求解

网友(2024-09-30):
Uc5芯片是多少师傅

网友:
LA-K321P  图纸

小新Air 14ITL LA-K321P.pdf

网友:
一把欢乐豆

网友(2025-06-26):
怎么维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