荣耀 GLO-F56_DA09R1MBAE0 求图

楼主(2024-08-19):
机器送来的时候是充电显示异常255%,买了两个EC换了都不行,要买料板的。。还原的时候 屏幕突然不显示了,哪位有修到这机器的,麻烦拍一下EC旁边的高清图看看是不是碰掉了什么小件,还有测下 屏线接口第1脚是接地的吗?或者有图纸吗,我买

网友:
为什么一上来就换EC,不检查SCL SDA

网友(2024-09-21):
大佬修好了吗 也遇到一个屏幕不亮的

网友:
上淘宝买没有就没有了

网友A(2024-11-10):
图纸有了吗?我买一份

网友(2024-12-22):
引用 网友A:
图纸有了吗?我买一份

DA09R1MBAE0

网友(2025-02-16):
我也有台没显示。刷了bios,电压都出来,电流也到1A了。没显示,求图纸,哪里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