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B5040不定期自行关机故障,电源灯亮风扇不转

楼主(2024-08-19):
联想一体机B5040不定期出现黑屏故障,电源灯亮,风扇不转,键盘灯熄灭,但是电源指示灯亮,表示没电源没全关。拔了电源,重插上,有可能开机成功,有时能正常5-10分钟,有时能正常3小时。不知道哪里故障?

网友:
我也碰到同一台一体机,查到是电源坏了,换了电源后,在我这里开关机几次都正常,客户说回家就有自动关机现象和开不了机,郁闷至极,我让客户换了插排也是一样的问题,后来就又发现电源又坏 了,有没有大神碰到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