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A506QM开机不定时掉电附图纸

楼主(2024-08-19):
今天接修一台天选2笔记本,5800H+3060,机器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,电流电压正常,热成像发现屏接口旁的一个芯片65度,
于是从某宝买的图纸和点位查看,温度虽然高电压参数正常

仔细观察主板有个地方腐蚀

腐蚀位置,更换维修结束

这个芯片也不知道干啥的,好像皇上身边的公公,传圣旨的吧,不为别的就想填补 天选2

网友:
温度检测NTC输入ADC转换芯片

网友:
全板温控芯片

网友:
华硕 FA506 图纸 点位

FA506 BKXB DABKXBMBAD0.pdf

FA506IUR__.00Boardview(FZ).fz

FA506QR DAONJFMBAD0.fz

FA506QR DAONJFMBAD0.pdf

网友:
优秀,刚好手上有台差不多故障,冷机可开机!不定时掉电或死机,重启不亮!排查一下试试!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可以借鉴

网友:
经验丰富,值得学习

网友:
楼主是更换了PU8500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