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炸机求助

楼主(2024-08-19):
修一个很老的海韵520w电源.  pfc的mos管,升压二极管, 并联在pfc电路里电感和大电容之间的二极管全炸, 替换后, 开机没问题, 一跑显卡(2070)测试程序,10s不到就又炸了. 炸了三次, 每次那个并联的二极管(1000v,8A)都击穿, mos管(650v,21A)坏一个(双管并联的), 升压二极管(650v,6A)一次没坏,两次炸碎. pfc周边的电阻电容,三极管都测量过,没问题. 纯新手实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的,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建议没有, 谢谢了.

网友A:
新手不具备修这些的专业知识,丢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手不具备修这些的专业知识,丢了吧

确实有道理,已经下单买新电源了.

网友:
.....pfc周边的电阻电容,三极管都测量过,没问题......
不多两把刷子,还真弄不清楚。继续努力继续折腾

网友:
更新一下, 最终问题是整流桥后的cbb电容没容量了, 2uf只有20nf了. 然后检测了一下所有的电容, emi电路的所有x2电容的容量都大幅缩减.  全部替换后就好了.  出问题的都是薄膜电容, 其余几个陶瓷电容测试容量基本正常.  感觉主要还是cbb电容问题导致pfc电感电流里的高频部分没有回路了,负载增大后,电流超出标准了.

网友(2024-09-25):
一般这种问题,多半是尖峰吸收电路的问题,一上来就应该检查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