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刷VBIOS黑屏恢复维修方法-不开机均可万能教程!

楼主(2024-08-19):
1.准备工具《离线刷BIOS设备》
2.下载正确的显卡vbios文件放内存卡里
3.免拆夹子连接芯片bios芯片
4.按刷入按钮
5.维修完毕,显卡装机测速

网友:
免拆夹子不好用,经常读不到,旁边有元件没有操作空间

网友:
我用夹子就没刷成功过

网友:
夹子我刷无数台了,百分之95都可以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夹子不耐用是夹错位导致损坏的,可以搭配探针使用,这个无损耗,永久。看我另一个帖子有介绍。

网友:
我用夹子,下次改探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