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新潮7000-13通病

楼主(2024-08-19):
接到一台7000-13插电流表0.001---0.000来回跳变 上论坛发现差不多的故障大神是红色圈里的电容短路 我这个是白色圈里的电容短路   估计是通病 CPU供电电容随机短路

(忘拍照了 论坛上找了一张)

网友A:
贴片电容的质量不能保证啊

网友:
联想主板贴片电容维修人员的福利

网友:
目测是8代低压U,集显版本

网友:
贴片电容的质量不好还是什么原因?什么情况下,电容会击穿?

网友:
小新的通病不少啊,,,,,,,,,,,

网友:
这还好,不会坏到大件

网友:
楼主发现能力太强了,可惜我是灌水的

网友:
通病好吧,维修员的福利,发财小电容

网友:
这个是哪款CPU的?这个是哪款CPU的?联想小新的通病怎么这么多啊

网友:
主板贴片电容是维修人员的福利

网友:
我昨天还修了一个c6001 坏掉的

网友:
烧鸡测出来的把?

网友:
这个电容不关质量的事,所有品牌都会,就好比人会生病一样

网友:
太完美啦,又是一通病,以后遇到就好办啦,谢谢楼主慷慨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贴片电容的质量不能保证啊

要感谢贴片电容,我们的衣食父母

网友B:
这款机还有一个通病吧,就是待机0.01微短,放电能开机,用几次又开不起来

网友C:
那是你修的少    这款通病是3V短路烧CPU    基本都是3V那个IC烧焊盘都没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是捡钱

网友:
很好的分析案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是你修的少    这款通病是3V短路烧CPU    基本都是3V那个IC烧焊盘都没了

这机器通病不少
1就是炸电容,有好几个位置都炸,修了起码几十台
2就是3V短路,像你说的3V芯片烧糊成一坨,店里摆着一堆这个机器尸体

网友:
联想小新设计太糟糕了,昨天拆了个小新310低温锡的,低温锡散热就做好点呗,压CPU的扁铜下留有进风口,和风扇进风口又不通,不知设计的咋想的

网友:
通病多多 赚钱多多

网友:
我发现小新的机子问题好多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修过很多了  确实容易短路 ,保护隔离也是容易击穿

网友:
遇到借鉴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款机还有一个通病吧,就是待机0.01微短,放电能开机,用几次又开不起来

?那是哪的故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?那是哪的故障?

我认为是CPU,但是没有去验证

网友:
还有一个通病就是烧CPU

网友:
嗯,通病 ,一般电容短路

网友(2024-11-24):
请教各位大佬,这几个电容烧了换好过不了多久又烧,反复好几次同样问题,怎么解决啊,

网友(2025-01-06):
不错又捡到钱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