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,来懂哥看看

楼主(2024-08-19):
技嘉b450m雕,图纸上的这个rb,1k电阻
实际板子上根本没有装,这是什么操作?

网友A:
这个装不装没有影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装不装没有影响

那电池有什么用呢?

网友C:
能确定VBAT这个网络连接到哪里去了吗?可能玄机就在这里

网友:
是不是掉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电池有什么用呢?

你没看有个VBAT箭头,玄机在这里

网友:
还有电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确定VBAT这个网络连接到哪里去了吗?可能玄机就在这里

那里是直接到io,电池目前是悬空哪里都没有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能确定VBAT这个网络连接到哪里去了吗?可能玄机就在这里

电池过来电阻都没有,根本就没vbat,箭头是直接连到io上的没有到别的地方,

网友D:
电池座出来叫VBAT_2经过1k电阻改名VBAT。所以说有没有可能是掉件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~谢谢 各位大神

网友E:
这电路这么简单 vbat有2路到

网友E:
Vbat有两路到双向二级管  vbat1到1k电阻没有安装 看是否直连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电池座出来叫VBAT_2经过1k电阻改名VBAT。所以说有没有可能是掉件

焊点圆满,不像是掉件

网友:
不可能没有

网友F:
vbat箭头分页符如果不是直接接到supio/ec上中间有串电阻,这个1k不用上。如果没有接任何东西,除了这个bat54,同上1k也可以不上。如果有额外接设备建议上1k,小电池电压会低一点,但是不是因为快速把小电池干没电了。

网友G:
电池拆下,测一测电池座阻值不就明白了,你搜一搜vbat_2这个信号,肯定到别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电池拆下,测一测电池座阻值不就明白了,你搜一搜vbat_2这个信号,肯定到别处了

图纸板号都一样,看了这个电池完全没有连到任何地方,就只有这个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vbat箭头分页符如果不是直接接到supio/ec上中间有串电阻,这个1k不用上。如果没有接任何东西,除了这个bat54,同上1k也可以不上。如果有额外接设备建议上1k,小电池电压会低一点,但是不是因为快速把小电池干没电了。

大哥,没有这个电阻,电池电怎么过来,也没有直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池过来电阻都没有,根本就没vbat,箭头是直接连到io上的没有到别的地方,

裸板测量一下VBAT, 如果有电那就是其它地方有连过来,没有电,那可能就是这个1K电阻掉件了

网友:
开机进BIOS设置好当前时间,然后断掉市电,过几分钟后,开机看看时间还正常不,若正常,说明电池通过别处给CMOS供电了,若时间不对了,说明RB这个电阻掉件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Vbat有两路到双向二级管  vbat1到1k电阻没有安装 看是否直连了

不应该直连的吧?应该通过电阻限流的吧?

网友:
rb上面那个箭头看到了吗,这个就是答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焊点圆满,不像是掉件

。mikujjjuyh%山口juhjuhouikijj8*kkmk、@26ooo蛔ky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电路这么简单 vbat有2路到

为*hgtjthhy;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电路这么简单 vbat有2路到

没有这个电阻,电池怎么供电?另一路直接进io了,

网友:
这个也能水,跑个电路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掉件了 这个太简单

网友:
猜测是掉件,然后板子上加热台或其它原因加焊了一把,焊点看不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