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答

楼主(2024-08-20):
请问一下各位图片中芯片上我圈起来的信号待机时电压是0v正常吗,不是的话是不是芯片坏了

网友A:
看图分析POWER OFF信号去控制什么才能确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图分析POWER OFF信号去控制什么才能确定

控制了3vsb的开启

网友:
控制电路图呢

网友A:
看图POWER OFF信号待机0V是正常的,如高电平  3vsb_en  pch_1vsb_en 就会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图POWER OFF信号待机0V是正常的,如高电平  3vsb_en  pch_1vsb_en 就会拉低

好的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