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5 2019 CPU温度高

楼主(2024-08-20):
联想笔记本15 2019 CPU是i5 8250u  鲁大师显示CPU过热 排除散热器和风扇问题 导热也重新弄过 任务管理器里面看CPU频率是3.8g 一般的都是1.0左右他的这个为啥这么高

网友:
这是超频了

网友A:
正常主频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常主频是多少

主频1.6G , 最高睿频:3.4GHz

网友B:
正常的 把 睿频就是这么高啊  温度高自动关机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正常的 把 睿频就是这么高啊  温度高自动关机吗

打打办公文件就温度高之后蓝屏

网友:
型号都写错了,这个是i5 8265U单核多核最大睿频3.9ghz无非就是开了高性能模式。

网友:
可以在电源选项里面设置最大处理器性能,温度就能下来。但是你这个应该就是Cpu空焊导致

网友:
独显禁了,你试试吧

网友:
有可能是在超频使用

网友:
先进bios,恢复原厂设置试下。

网友:
感觉有CPU故障的可能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