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-1060不通电

楼主(2024-08-20):
客户送来一拯救者,说是用着用着突然不开机了,拆机测试主供电短路,系cpu供电上管电容腐蚀发绿,换上就好,两月前修过类似位置,可能是通病。

网友A:
补充:说来奇怪客户用了半月后出现插电源立马黑屏现象,单用电池没问题,只要插电就黑屏但是不断电,单独用充电器能触发但是不显示,加热原先短路位置能好使一会,但是过一会又变成那样,至今还在修理

网友:
这种问题先换通病的两个分压电阻

网友:
修了几台 这样的机器 通病了

网友:
我的电脑突然就没反应了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除了外观,还有什么判断方法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补充:说来奇怪客户用了半月后出现插电源立马黑屏现象,单用电池没问题,只要插电就黑屏但是不断电,单独用 ...

通病,检测电阻2m,电压1.2v,

网友:
应该就是楼上说的通病分压电阻的问题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是昨天还正常使用,今天再开机就开不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病,检测电阻2m,电压1.2v,

确实是应该,每次加热短路的那里就好用一段时间,直接两个1M的串联测了两天没事,刚拿走希望不要回来

网友:
分压电阻的问题,这个机子的通病来着

网友:
这肯定是通病啊,散热架容易把灰尘积在CPU供电芯片边上,我修好都是再贴层胶布这样就可以防止它再次出现同样的故障

网友:
你这个只是发绿,我修了好多台,这位置直接烧穿一个洞的

网友:
这活好,钱到手,。

网友:
放那么多散热膏。

网友:
发财电容         发财电阻

网友:
这个1.2V我每次遇到的都是对的

网友:
咋我遇到的都是CPU供电那个芯片短路的,最后CPU也烧了

网友:
简简单单就秒杀啦

网友:
http://club.liangchanba.com/thread-1634-1-1.html

网友:
没修过这个板,学习了!

网友:
这种故障修起来就是爽啊,又不担心返修.不过这种情况一般隔离的两个场管也危险哦

网友:
2M电阻的问题吗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