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XPS 13 9310 LA-J143P开机卡LOGO后过十几秒黑屏

楼主(2024-08-20):
DELL XPS 13 9310 LA-J143P开机卡LOGO后过十几秒黑屏
应该是这款电脑的通病,不清楚哪里的问题,
开始判断是主板CPU问题直接换了块主板,还是同样的问题!
单独接一个屏裸板测试还是同样的问题卡LOGO后死机!
实在搞不会了,还得请教站里的大师傅们指点指点!

网友(点评):
整机发给上家检查,连换三块主板还是有问题,后来确定屏幕总成有问题

网友A:
图纸与点位有没有,有,上传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与点位有没有,有,上传一下

还没出图纸

网友:
  这问题问的把大家整不会了   ,,,换屏试试

网友:
黑屏后大小写亮吗

网友:
simple use original dell adapter and put battery then power on and check

网友:
power on with adapter and main battery both

网友:
刷BIOS了吗?

网友:
原装电源试,Dell的typec不能用其他的测,

如果你用原装的电源,只装了屏测,换了板的情况下,还是你描述的这样,那就没办法了

网友:
屏问题   换屏就行了

网友:
这整个主板都换了还出问题???要不再试换一块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先刷bios,如果还不行,看外接显示器能正常不

网友:
换主板了还出现,确定是主板问题,有没有可能是其他问题比如屏幕或者网卡

网友:
换了主板都不行,那只有屏的问题

网友B:
让卖你主板的卖家帮忙测试一下,单独只接屏线测试一下,如果只接屏线 不卡LOGO ,那就肯定是屏线的连接的元件有问题,尤其是摄像头之类 的外设,如果卖板子,测试也是卡LOGO ,就是主板要检测到某 个设备,比如风扇,键盘。

网友:
这款屏容易坏,接主板的屏线那里会断裂

网友:
这机子我遇到过一次这问题,最后发现是键盘问题

网友:
主板都换了那就没几样东西了呀,一样一样的排查吧

网友:
上面一楼说得对,同时接上电池与电源开机。

网友:
是屏线坏了,

网友:
整机发给上家检查,连换三块主板还是有问题,后来确定屏幕总成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让卖你主板的卖家帮忙测试一下,单独只接屏线测试一下,如果只接屏线 不卡LOGO ,那就肯定是屏线的连接的元 ...

整机发给上家检查,连换三块主板还是有问题,后来确定屏幕总成有问题

网友C(2024-11-14):
我刚遇一台开机卡LOGO的,三板斧干了寿声依旧,无丛可手,换了屏幕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刚遇一台开机卡LOGO的,三板斧干了寿声依旧,无丛可手,换了屏幕就好

走了不少弯路,屏线 通病

网友:
指示灯2黄7白, 屏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