桥上的电容焊盘掉了怎么办?

楼主(2024-08-20):
这个主板桥上rtc的那个电阻坏了,有腐蚀,我给他换下来的时候焊盘直接也掉了,现在这个rtc的电压过不来,我对着吊焊盘这个位置用万用笔尖抠一抠,它又能接触到,能够正常开机不跑05,一会儿又不行了,这焊盘怎么能补一下?

网友:
放大打磨补点

网友:
这个没有也不影响!!!!!

网友:
有显微镜,补个点,小问题

网友A:
搞点松香和低温焊锡加热一下把洞填满,然后把元件放上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点松香和低温焊锡加热一下把洞填满,然后把元件放上就好了

还是不行,那个地方有断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