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技嘉GA-B85M-D3V的cpu供电是8pin其中一个4pin插反了

楼主(2024-08-20):
主板技嘉GA-B85M-D3V的cpu供电是8pin,用了一个单4pin供电的电源结果插反了,刚开始点不亮,后面发现改过来再开机显示器不亮,电源风扇在重启。有懂的老师傅帮忙解答一下。

网友A:
付钱给维修店修,就这么简单。

Zi1

网友:
不开机的情况下,主板通电键盘就会亮,但大小写灯不亮。短接开机键后,键盘也不能切换大小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付钱给维修店修,就这么简单。

现在已经很少有修主板的了,这块板子不值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已经很少有修主板的了,这块板子不值钱

那就丢垃圾堆里,在网上重新买一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已经很少有修主板的了,这块板子不值钱

不值钱就重新换板

网友:
不值钱就垃圾桶解忧

网友:
这个插头不是防呆设置的,插反怎么插进去的,可能CPU12V供电部分芯片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