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NbDE-WDH9 版号DAH98UMB8C0进水腐蚀掉件

楼主(2024-08-20):
有在修同款机器的朋友帮忙看下这个点是否有阻值、我测的阻值为0,进芯片的一端是83左右,如果有在修同款的帮忙测量,万分感谢!!!

网友A:
RT6543A  7脚连的电阻是0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RT6543A  7脚连的电阻是0欧

这么看图纸芯片那端是接地,我拆下电阻,测的是芯片那端有值,反而通往cpu那端是接地了。这是cpu短路了还是正常的呢,还是说我对图纸理解错了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6543A  7脚连的电阻是0欧

感谢大佬的分享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么看图纸芯片那端是接地,我拆下电阻,测的是芯片那端有值,反而通往cpu那端是接地了。这是cpu短路了还 ...

是拆了0欧电阻测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是拆了0欧电阻测的?

是的,因为测量了是直接对地的,我就拆了电阻测了通往cpu那端阻值是0,芯片那端是83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是拆了0欧电阻测的?

但是我看你发的图纸芯片那端是gnd,那就是接地的吧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但是我看你发的图纸芯片那端是gnd,那就是接地的吧,

不是GND  而是RGND  用个100欧接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GND  而是RGND  用个100欧接地的

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是cpu挂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GND  而是RGND  用个100欧接地的

感谢解答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GND  而是RGND  用个100欧接地的

机器可以了,那个点正常的0.03的阻值,是上面那个电阻随便上了一个,再次感谢大佬的图纸

网友(2024-11-06):
有图纸?  我正找这个机子的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