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此板3.3VSB如何产生的

楼主(2024-08-20):
型号:华擎C226-WS

故障原因:缺3.3VSB无法触发,请问待机电压如何产生的,请教前辈赐教。

网友A:
应该是图中圈起来的芯片产生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图中圈起来的芯片产生的。

测量后确实有3.3v电压,但pci测量后电压为0v,就是让我头痛的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图中圈起来的芯片产生的。

POWER移除再上电,PCI瞬间有3.3v,检测卡灯闪一下电压为0v,测量pci电阻值为132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