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V5 PLUS,USB过流报错15秒自动关机
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,下载分大于-3可以抢楼

楼主(2024-08-21):
华硕通病15秒报错自动关机,直攻472和822电阻问题。查了点位图发现南桥那一路3.3v没问题。
所以试着从头开始。
果不其然,当表笔插到472的5v没问题,可另一端却只有1.11v,显然不正常。

刚好手上822的电阻没了,试着只更换472,终于重回3.3v,正常开机显示。

B85M-V5 PLUS_1.00.fz

网友A:
一般是两个电阻一起换,免得返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两个电阻一起换,免得返修

等822到了再换

网友:
料板上很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