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上面色环电阻用

楼主(2024-08-21):
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
上面色环电阻  用计算器看时候0.42欧
测量结果是47千欧   反过来测0L 不通

这个电阻什么作用  看起来已经烧毁   找不到合适的电阻怎么替换  能直连吗

下面2个已经击穿 肯定要换 就是这个电阻不知道怎么处理

310直流正常

网友:
电阻0.42欧,坏了换,不能直连,看电阻两端分别连接位置才能确定作什么用

网友:
一般过流检测